主板无法引导如何刷BIOS?

楼主(2008-12-04):
请教       主板无法引导,没有编程器,无同型号主板的情况下如何刷bios?我的主板是华硕P4B266-C。

网友:
是点不亮还是能点亮无法识别硬盘?

网友:
有些主板可以利用3.5"软驱恢复,具体做法是将BIOS文件COPY到3.5"软盘中,软盘不需要做成DOS启动盘,直接放入BIOS文件即可,然后上电启动电脑,若听到软驱在被读的声音,那就要恭喜你了,恢复的希望就很大了:)若无反应,呵呵,那就只有动硬的了...

网友:
得用编程器刷

网友(2020-07-24):
你用编程器刷BIOS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