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显卡换电容不显

楼主(2008-12-04):
小影霸9550PRO,进桌面稍微有些花屏,目测显卡,右上角有3个电容鼓包,换下后,可以进BIOS,过不了自检,诊断卡代码94.关机,取消显卡,检查,发现换的电容焊脚旁边有个地方被烙铁烫了下。。用烙铁上松香划开,上机检查还是不行。。

3个黑色的电容就是菜鸟我换上去的。

这个图就是菜鸟换的电容的背面,用红色标注的是换的电容的焊脚,用黄色标注的是烙铁烫过的焊脚。。。请前辈多多指点。。。。。感激不尽。。

最好可以指点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方向。。

网友:

小影霸9550PRO,进桌面稍微有些花屏,目测显卡,右上角有3个电容鼓包,换下后,可以进BIOS,过不了自检,诊断卡代码94.关机,取消显卡,检查,发现换的电容焊脚旁边有个地方被烙铁烫了下。。用烙铁上松香划开,上机检查还是不行。。
[localimg=400,267]1[/localimg][localimg=400,267]2[/localimg]
3个黑色的电容就是菜鸟我换上去的。
[localimg=400,267]3[/localimg]
这个图就是菜鸟换的电容的背面,用红色标注的是换的电容的焊脚,用黄色标注的是烙铁烫过的焊脚。。。请前辈多多指点。。。。。感激不尽。。

最好可以指点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方向。。

网友:
怎么没人给个指点吗???等待中。。。。】

网友:
心凉了。。。。。就为了在VIP里可以得到指点。。。在经济形势一片大不好的情况下,花了经济浪潮中依旧坚挺的RMB200大元,结果,无人搭理。。。唉,我这个心啊,拔凉拔凉的。。

网友:
加焊GPU,不好就仍

网友:
把换上去的电容下了,依然跑码94!!!难道换上去的电容不行吗?请jackiexp继续指点。。。。非常的感谢啊。。。。。五体投地。。。。是听说显卡上的电容要求挺高,难道真的是换上去的电容不配它用???手里没有什么好电容,jackiexp高人告知什么电容比较适合啊???耐心等待。。。

网友A:
是1000微法的电容吧,现在是有短路吧?
你把图一上的5个电容先都拿下来,测测电容两端的阻值。对比一下没摘之前有多大区别。

换电容最好都换了,只换一部分可能出现一些麽明奇妙的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000微法的电容吧,现在是有短路吧?
你把图一上的5个电容先都拿下来,测测电容两端的阻值。对比一下没摘之前有多大区别。

换电容最好都换了,只换一部分可能出现一些麽明奇妙的错误的。

谢谢,看来是经验之谈,不知道对电容是不是有什么要求,比如品牌之类?谢谢。

网友:
没什么太高要求,不然国内怎么能做出一百多元显卡。

网友:
5个电容都重新换过了。。。仍然显示94.。。不明白 。。。明天干脆都换了看

网友:
全卡8个电容全部换掉。。仍然94不过。。。。心碎了无痕。。。还要请大家多多帮助啊。倒不是舍不得这个破卡,只不过不服气。。为什么换几个电容出这个问题,实在是糊涂。

网友(2009-02-12):
贴已好几个月,个人问题,忙!到论坛时间不多.
1、不要心冷,论坛不会对冷你落的。
2、你是不是拆过散热器?拆过散热器极有可能已损坏GPU,因为新手拆这种GPU散热器经常压坏GPU的。加一个问题是你换好电容后GPU有没有装散热器就上机通电测试?如果是这样的GPU已经坏了。
3、测GPU的VDDC电压有没有?或显存的VDD电压有没有?没有的是你换电容时对地短路了。
4、关于电容问题,部份DC-DC电路方案换了其它类型的电容是无显示的,这是常见的。原因就不详述了。

我们维修产品是按原理修的,不是乱动的。学维修要学的基础好多的,从基础学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