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 主板CPU供电只有0。97V,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04):
MS-6728 主板CPU供电只有0。97V,电源管理芯片为HIP6556BCB ,从芯片为HIP6602BCB和HIP6601BCB,诊断卡始终显示"00",三个芯片都已换过,MOS管也全部换过,包括电容,MS-5也都换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假负载上的电压还是上CPU的电压?

网友:
上假负载上CPU都一样

网友:
另外顺便说一下,之前有发现在HIP6601和HIP6602两个芯片的旁边分别有一个4R7的电阻,量测到开路了,两个电阻同时换掉仍然没好

网友:
这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在看看其他电路吧

网友:
上真U的时候测量一下VID

另外就是确认一下此板子是否支持你那只CPU

网友:
我最近修了一块板子!是SIS蕊片的~!电源管理,和驱动蕊片和你的一样~就是6556+6602+6601,开始的毛病是开机正常,但是不亮机~用假负载测CPU主供电只有0.9*V,参考点没有电,一直没找到毛病在哪!看资料有的说是CPU座子开焊~测到最后竟然开机2~3秒自动上电,然后5~6秒自动断电,而且不拔电源就无法开机了~跑线路发现绿线竟然直通南桥,看样子南桥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