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的本本无复位(急)

楼主(2008-12-04):
昭阳e390a 的本本。。开机无显示。。裸板情况下。装下cpu。假负载。和内存假负载情下。。待机电流为0.07a 开机后电流为0.87a

pci-e的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

用手摸显卡和北桥都很汤。。

开机后测得3.3v 5v。cpu 1.43v电压都有。。

北桥有1.03v。南桥有3.3v 1.18v电压。。

此机子有独立显卡。ATI N44610型号
RIM 9435 三脚的。管子在南桥附近。。不懂它是什么管。。有两个。。1p:2.63 v 2p:2.38v 3P:3.24v

另外一个rim 9435:1p:2.63v 2P:1.18v 3P:3.24v

不懂是不是后面一个管子电压不正常???才1.18v????

网友:
你先把那个1。2V的管子换掉再说,据说这个电压不正常会引起北桥非常烫。

网友:
这个管子能用什么代换我没有这个管子啊。。

我附上此机的图纸。望高手帮帮我。。感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