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寸CRT,一次电源各组电压输出正常,高压包1234脚都是150V

楼主(2008-12-04):
长城17寸纯平CRT,一次电源各组电压输出正常,高压包1234四个脚都是150V,开机有听到叽啦一声,好象高压包启动的声音,但是黑屏,有电源指示灯,应该从哪里开始查呢,谢谢

网友:
你都能测高压包上面的电压了.难道还不会测G1  G2电压来判断高压包是否工作吗?

网友:
查视放电路啊。G1,G2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首先查高压包有没工作。看G1 G2 电压好多

网友:
150V的电压肯定会保护的,无法查G2电压的,接假负载后再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