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SL701T 故障

楼主(2008-12-04):
顏色不對,用DISPLAYX一般單項存色測試八個顏色結果如下
  黑色------淺藍
  紅 ---------淺紅
  綠-----------淺綠
  藍-----------淺藍
  紫-----------淺紫
  黃-----------淺黃
  藍綠---------淺藍綠
  白------------白
找不出問題點哪位仁兄能指點一二

网友:
測試追蹤

清理LCD排線後狀況依舊,補上後續追蹤報告

此圖為開機畫面應該是黑底白字,但是顯示的是白底黑框字
放大圖如下圖

网友:
屏坏,我今天遇到了一个缺色,字体很谈的,哈哈换了屏就好了

网友:
拨了信号线.看无信号提示菜单是否正常.

网友:
换块通用板测测
或查ㄧ下T_CON板DC_DC高压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顺序不对!相位接反了就是这样!!!红绿蓝的两根线有正负的差分信号接反之后颜色就不对!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測試追蹤

依上列先進的建議
清屏線-------無效
換通用板+高壓版------無效
拨了信号线.看无信号提示菜单是否正常------菜单正常,其他依舊
我想應該是面板上的電路有問題,繼續測試 有問題再回報
忘記提面板的型號 AU M170EN05 V.4
謝謝大家

网友:
屏块问题,我碰到过的.刚开始也换屏线,和通用板,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没法子了就换了屏块.那就好.

网友:
測試追蹤

网路蚂蚁老兄
T_CON板DC_DC高压
請問是邏輯板上的高壓還是燈管高壓
如何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