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DELL I700m闪屏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8-12-04):
前天从客户手上接到一台DELL I700m,故障表现为闪屏,由于700m是集成显卡的,所以一开始把故障定位在北桥,先用示波器看LVDS的输出信号,一闪一闪的,证明与屏无关,LVDS是从北桥出的,这样就把北桥换掉,开机,显示DELL正常,再下去到检测硬盘,又开始闪屏了,原来的故障也是这样,为什么呢?难道是北桥的配置电阻出问题的。打开700m的图纸,把显示核心的频率从500降到266,开机测试,故障依旧,再把电视芯片去掉,把北桥的配置电阻也配置为没有外接电视,再开机测试,故障依旧,想破了头,接着想了一想,是不是外置CRT检测部分出问题了?于是立刻按键盘上的FN+CRT切换到CRT,再按一吓切回来,竟然正常了,再用示波器看CRT接口的信号,也正常,到底问题出同在那里??于是边看图纸边想,开机时是在单独LCD状态,而我切换到CRT后,再接一吓切换到双屏状态,这时显示设备的SCL,SCK应该是跟CRT那边的,即是用CRT的参数来点LCD,这样会不会是LCD那边的参数出问题呢?再次拿出700m的图纸看找到DATA_DDC_EDID和CLK_DDC_EDID用示波器看,只见有CLK_DDC_EDID,没有DATA_DDC_EDID,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于是就顺藤摸瓜,打这两线的电阻,先把LCD接上,CLK_DDC_EDID有变化,DATA_DDC_EDID没有变化,问题不在主板上了,拆开屏框,打打屏的这两个信号的阻值,正常,可以确定是屏线问题,换之,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的点特别

网友:
楼主这样的高手能把信号看的这么清楚 技术远高于我 可是这样的问题你却费这么大劲真是叫我大跌眼镜啊  700M很容易出现屏线上高压板接口不良导致闪屏的   看来经验多点还是有点用的哦

网友:
我是新手,维修时总会从简单着手。漂移深入浅出是老手。在下学习了。

网友:
我是第一次遇到700m闪屏,我既做维修,也做单片机开发,所以对信号的时序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
而且不是高压上的线问题,而是屏上的EEPROM的数据线断了,导致北桥读不出屏的参数

网友:
通过原理来修机,楼主厉害,这样修,估计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本本波这样夸别人的,呵呵,钱途无量哦

网友:
漂移大师!技术太高超了。

网友:
看来根据原理来修,思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