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X800D-X 跑37 38 死在LOGO

楼主(2008-12-04):
供电都正常,,AD阻值也正常,(南桥自己织过锡)以前是跑38 死,有时可开机,重织后一直就死38了,,求解。。查不出问题 了,。。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华硕

网友:
查 音效芯片的5V, 2.5V及其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换歌南桥吧,不好说哪里,只有碰了,不好就把北桥加焊一下,

网友:
刷bios了吗,我刷好过,你试试吧

网友:
怪毛病就是那么多啊,华硕主板以前有遇到一块板就死在LOGO,IO换了还是一样,本打算不搞了,无意之间量到USB的值不对,查线路数据线有相连到三极管,把三极管一拆,好了

网友:
南桥虚吧。键盘口后那4个小电容拆了试

网友:
故障如果扩大了
那就是你的桥没有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