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单面和双面的内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04):
我有一块联想K8M800-M3主板 为什么单面的内存能点亮 双面的内存就点不亮呢 内存都是好的 请各位高手帮忙
点不亮

网友(2009-01-13):
主板的BIOS不支持吧!

网友:
兼容性问题,主板与内存不兼容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查查看主板的资料.可能是不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