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属于主板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系统关机使用shutdown.exe 来实现的,为什么我的机器里面就找不到这个程序呢?是和怎么样装得系统有关系嘛?

网友:
XP里有 200里没这个程序,XP系统在X:\windows\system32文件夹里,2000的话可以到XP里面去找,把他放在2000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就行了

网友:
XP系统在X:\windows\system32文件夹里。没有的话从别的电脑里拷贝一个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