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典型电路图(7500/494/339/393)

楼主(2008-12-04):
近期收集的电路图,这些是比较通用的。

网友(2009-09-09):
谢谢!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用AT2005B+LM358N的图纸。

网友(2009-12-17):
为什么我很少遇到上面的经典的呢?好像现在用7500或494.339的很少了,都是一些新的电源管理芯片,市场生好难买到啊!

网友:
昨天一个拿电动车充电器来修,插上电没输出,打开测TL3843没任何电压,再测电路有短路,应该是电路保护了,拆了周围大一点的二级管测,都是好的,最后只好拆稳压二级管,太小了,又夹在中间,很不好操作,哪知真是它短路了,换了就OK,唉,没法,有时不想它出事的地方却总是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