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5V逐渐升高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我有一百盛温控环保P4电源,MODEL:BS-2000,开机后,12V,5V电压不断地一点一点上升,如:……12.00 12.01 12.01 12.02 ……14.00……直到电源自动保护关机为止(约几分钟左右)。5VSB正常,3.3V也正常。
我已经换了7500B,LM339N,7500B的5脚的102j电容,故障依旧(注:前天刚换上5脚的102j电容后,测试也能稳定几个小时电压不升,以为修复;但今天试用时又是几分钟内再次上升至保护关机)。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
补充

今天再次换了102j故障依旧,7500B,LM339N也是今天同时换的

网友:
取样电路你检查了吗?盲目换IC就能修好?!

TL431.
看电路图.

网友:
如果3.3V始终正常,可能12V和5V的双二极整流管反向漏电。取下来用10K档测排除一下。

网友:
不妨试试12V5V的共同电路

不妨试试12V5V的共同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修到过还有变压器引起的升压里不过一般都在他门的共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