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比较特殊的ATX电路图(UC3843/2003/TPS5510/LPG899)

楼主(2008-12-04):
这种电源修起来比较烦,原因就是没有图,希望大家能多提供一些。
[
]
原因

网友(2009-07-25):
其实这种电源还是挺好修的,因为这种电源保护功能特别齐全,一般低压部分故障光耦及431易坏,高压部分比494等电压驱动的好修

网友(2009-09-08):
我现在手上有个难题就是如图1-4类似的副电源电路启动不了,300V放电慢,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副电源的启动电压是由那里提供的?是2M的电阻吗?因为常修开的启动电阻多为几百K欧而已,如果不是那个2M的电阻又能不能有高手出来帮忙分析一下呀!求教了!!!

网友(2009-12-15):
楼主的图纸果然比较少见哦,我顺便也上一张:长城 300SPE 合并一起,方便大家容易找到
5H0126R+TL3842P+WT7510

网友(2010-03-13):
请问第三张电路里面的2003芯片能用哪种芯片替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