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G4AE无+5VSB

楼主(2008-12-04):
下午在网吧,拿了一块EP-4G4AE主板;故障是不开机,开关针无电压;经测量+5VSB对地短路;心想这个问师应该比较好解决最坏的结果是更换I/O83627HF-AW:于是顺着紫线跑线路;一路直接到I/O61P跳开61P还是短路排除I/O坏;还有一路大体分两条支路,一边是接南桥,一边是接什么358、324之类的电路;于是用排除法,切线路,发现是到南桥这边短路:进一步切线路,发现故障点是进入南桥的+5VSB待机短路;伤心了,,,,,,,搞不了了,,。。!!!
不知我分析的是否正确!!!

网友:
哈哈    太麻烦了    5V短路应该首先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