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52不亮机(已修复)奇怪的内存供电偏低

楼主(2008-12-04):
今修道一翔升k7主板,插电自动开机,开机能很清晰的听见开机“滴”响声,主板跑52不亮。
根据经验,修显卡供电,一测,显卡供电正常,
        顺便测一下内存供电,怪现象出来了:内存供电,2.0 v和1v,明显偏低,查了半小时,也没查出来,偏低原因。
        又看了看,自动开机,跑线路,发现pson直接进了io(83627),顺便把io换了,不自动开机了,诊断卡全过,亮了,
       又测了一下内存,供电恢复正常,

搞不懂,io坏还会影响内存供电,可内存供电偏低的时候,内存照样过了?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经验太少  我看怎么懂 学习了

网友:
和我今天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一块杂牌865板子,当52,停在自检内存界面停止,检查各供电都正常的,奇怪,把CD2.4换成C2.4就好了,懒得去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