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上CPU开机保护,上假负载正常

楼主(2008-12-04):
映泰主板上CPU开机保护,上假负载正常 ,开机排针只有1.66V, 但是能正常触发,IO 为 ITE8712F-A ,CPU供电,PG,

时钟都正常, 就是上CPU就保护, 上下管一切正常,实在没什么方向,看过很多开机保护实例, 还是没头绪, 希望大家给

点意见

结果没想到是北桥的灰尘堆积造成的,的确让人大跌眼镜,我只顾清理电源IC旁边的灰尘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检查北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管坏。或CPU管理 芯片坏

网友:
确定cpu的好坏了吧?你说场管正常怎么判断的?最好把场管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不好搞啊,前两天也遇到,下管全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电源ic换了不好的话 是北桥,坏了,短路了,换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