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焊南北桥的方法!!!!

楼主(2008-12-04):
我是跟着师傅学习,师傅也让我动手操作,有些时候遇到一些要加南桥或者北桥的主板我真的很害怕,因为能焊成功的是略略无机,我已经亲手焊过很多快主板,也有焊过显卡的主芯片。但是只焊好过几快。我是用热风枪焊的,请各位帮忙指点使用方法或者改变加焊工具,谢谢!~~~~~~~~
芯片

网友:
南桥加焊!!
只要风速均匀,热量稳定,还有一点就是不能总是吹那一点,容易变形,软松香要多加一点,更重要的一点是 主板要平,一般是用镊子来弄!!

网友:
南桥要好弄一
用风枪加焊北桥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