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键盘进水,键子有几个键子不好使怎么把键盘打开

楼主(2008-12-04):
我看了下键盘后面也没有累丝啊,是不是要把键子全拆下来,在把黑色的交皮找开啊才能看到电路啊

网友:
搂主能否说明机型,因为有很多键盘是不能拆开的,比如IBM,DELL,东芝,部分三星,如果能拆开的话就必须全部拆开。不过现在也没有人修那玩意儿了,价格便宜,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啊。

网友:
这个问题要不是专业认识最好不要问了,拆本本也是一项很专业的技术,各种笔记本的拆机方法不尽相同,只要多拆就好了!  实考!!

网友(2009-01-05):
此键盘已修复,折开接线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