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内存参考电压低,插内存反复重启

楼主(2008-12-04):
板子不插内存debug卡跑c1 嘀嘀报警不重启.  插内存后代码一路跑过c1下面的代码很快看不清,然后马上又复位了,如此重复开关.
测vref参考电压只有0.5v ,对地37欧姆.其他供电都正常.下了论坛上以为大哥提供的图纸看了一下,r52一端有3.3v,另一端就是0.5v,换过r52 r53 bc106~bc109.结果还是老样子.

请教高手解答.

看过一个帖子和我情况差不多,他是75232串口芯片问题,我吹掉过不行,换好的也不行

有可能我走进死胡同了.谁能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拆掉r52 r53从排阻上引了个1.3v到内存1pin 上结果还是被拉低了

网友:
正常应是1.2V,你可以不上内存开机测一下,如果还0.5V,在确定1.2V供电电路无问题的话,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一端3.3V,一端是0.5V
要不是电阻坏了,要不就是电阻后级短路

网友:
电阻吹下来测好的,而且从好板子上拆了换过了

斑竹我不明白的是吹掉与1ping相连的r52 r53 bc106 bc107 bc108 bc109 然后给1pin 一个1.25v的话也被拉低了,从图纸上我看不出还有哪些元件与1pin相连

GA-8I845GV Rev[1][1].1.02.pdf

网友:
GA板大多情况下I/O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是AGP付近的N管击穿

网友:
io上来就换过,问题一样的

网友:
1pin到底除了连我拆掉的那几个贴片电阻电容,还连着什么啊?原理图上看不出,谁能帮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