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T显示器坏了......急

楼主(2008-12-04):
ACER明基显示器故障行幅小,且枕形失真,场幅变大,汇聚不良 是什么故障,行管C极正常电压是多少、请老师指点指点,谢谢
显示器
求助
ACER

网友:
检查升压是否正常.至于是多少伏嘛.专业维修员应该都知道.不知道的自已找书去看吧.

网友:
典型的 二次升压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