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845不支持P42.4G?

楼主(2008-12-04):
我有块P42.4B的U,上到MSI 845GE老是进系统桌面就重启,
拿去问人说是不支持,上塞扬还可以,电压不一样?
桌面

网友:
我有块P42.4B的U,上到MSI 845GE老是进系统桌面就重启,
拿去问人说是不支持,上塞扬还可以,电压不一样?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风扇哦,P4 2.4热量比较大,要换个好点的风扇,你都进系统了,应该不会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