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的总线电压问题·?飞翔大哥请进·

楼主(2008-12-04):
745的主板··

南北桥数据总线的供电
上假负载·总线电压都完全正常·。电压:G为5V     D为3.3V    S级为1.2V   (包括CPU·内存·南北桥都正常)
但一上CPU··总线电压就变成了:G为1.5V     D为3.3V      S为0V·! (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就只有总线电压不正常)
就是北桥旁边的那 一个场效应管···
管子的G级是连的LM324···
···查过LM324的基准电压不正常·追324的基准电压脚过去是连的一个小三极管·取下小三级管·总线电压就正常了··但是不能复位·
·····小三级管是在连一个小三级管·直接进南桥的··
····································································
主板之前拿来也是这样··但换了一个CPU座子就好了··
放到第二天在点··就点不亮了··又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了·!!!!!不解··!

网友:
1:检查一下桥是否空焊
2:这类问题.我一般都直接把小三极管取掉
仔细检查那两只三极管的接法,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LM324过来··连的(Q1)小三极管C级·E级接地·B级接另一个(Q2)小三极管··
Q2的一脚接地·另一脚直接进南桥还有一脚就是和Q1相连的··。。
······································
这钟可能·是北桥虚焊可能性大·还是南桥虚焊性大哦。?
···都用手压过··没反应··。。南桥加过热的··只剩北桥了·。·!?

网友:
主板之前拿来也是这样··但换了一个CPU座子就好了··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因为你换CPU座子时,同时也烤了北桥,所以板就亮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