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盒3.3不足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刚刚开始测电源其它电压全部正常.只有3.3V只有1.6V.后来换了一个四环50偶电阻.电压变成了2.64V到底是哪一个部件是取绝于电源盒的3.3V呢?

帮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换成10欧2瓦的试试。

网友:
如果换上10欧的话.那电压就会变成1.6V啦.

网友:
哦!是这样,电路本来就是10欧。
3.3V如果是431那种电路,换431或周边元件。

网友:
看看431地脚电压正常不

看看431地脚电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看看周边的元件和换个431试试

网友:
我在查查看看啊...愁人.呵呵

网友:
3.3V其实是和5V用的是再一个绕组,它是用磁放大器来控制输出一个半波,从而输出3.3V,TL431和一个PNP三极管(一般是A733),组成控制电路,这部分电路出问题,会引起3.3V输出不正常  还有3.3V的那个双向二极管和输出滤波电容都会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