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055l 的 s极输出电压0.16 d极 4v g极10v

楼主(2008-12-05):
apm3055l (估计是给北桥供电的吧)  的 s极输出电压0.16  d极 4v g极10v   d极对地阻值19   s极对地阻值 168
g极700多吧
管子不发烫。。
正好万用表电池没电了。。。

指点下,从哪下手

d极线路上短路了么??还是管子坏了,该管子用什么代换么?? cpu供电的上下管代换么

网友:
请问主板上电跑码是多少?

网友:
大多数管软击穿,CPU的上管代换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 跑码 显示 ffff      复位灯常亮    。。。  全板无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回去先换了再来汇报

网友:
换3055l就可以啦,搞定

网友:
恩,等我回去了把那个换了 看看

网友:
芯片虚焊了。。加焊后修复。。。该芯片提供显卡的vddq     北桥的1.5v

网友(2009-02-10):
3055是一个常坏的东西,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