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C410L CPU复位0.41v求解(已解决,迷糊)

楼主(2008-12-05):
精英RC410L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我判断是主板坏了,于是换一块主板好了,客户坏板不要了,放在我这,今个儿拿出来看一看,复位开关无电压,但是开一会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复位开关就有1.4左右V的电压了,而CPU复位是0.4V,我跑线复位开关,一路进南桥,一路到I/O边上的双向二极管(像三极管那种),断开这个双向二极管,电压不变,还是1.4V,此时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PCI复位3.3正常,PCI-E复位0,网卡,声卡,已拆除,I/O是从一个好板上拆下来代换的,5VSB经稳压器,一路3.3V,一路2.0.这个不知道正不正常.
特此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先把贴子看完,
最后把SB那条线接上,BIOS也刷回去,(原来从网上写了一个,因现在复位正常了,想刷回去试一下)结果好了。
这个板子修的真是无解了。想不明白的是,200阻值这个点,为什么断开再连上就600多正常了呢?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电池3V,在板上0.43V,电池是有电的,而把BIOS跳线拿下来,3V正常了,插回1,2PIN,电压又从3V降到0.43V,这是一点线索.

网友:
看一下南桥供电和北桥供电管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一般CPU没有复位电压 几呼是南桥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 2脚
一般 为南桥 问题

网友:
今天又看了一下,COMS三针跳线,2PIN,经1K电阻,分别去向I/O和SB,这个点对地200多阻值,I/O拆了,阻值不变。

网友:
如图:自己画的,见谅

网友:
重大发现,
把SB刚一出来那条线断开,CPU复位正常,但还是不开机,也可能是自己的故障弄大了。因为现在板子断了多处,欲哭无泪,

网友:
问一下,现在用775CPU假负载,地址,数据线,PG,复位,核心电压,参考电压,都正常了,还是不跑码。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南桥 问题    看一下南桥供电和北桥供电管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