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纯平上边有五六条横扫描线

楼主(2008-12-05):
AOC17纯平上边有五六条横扫描线,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场扫描 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场块边最大的那个电容先换掉看下。

网友:
检查场输出正供电是否正常.在正供电处再加一滤波电容..代换泵电容.更换场输出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块周围电容,电源300电容(我遇见过)

网友:
场消隐电路出问题也会造成这个现像 不要忽略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