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L50A 低温无显示

楼主(2008-12-05):
一台现代 L50A液晶显示器,在夏天的时候工作正常,现在气温低就不工作,电源指示灯闪烁。
用电吹风对着驱动板吹上几分钟,就有显示。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启动的时候电压如何,

网友:
有地方虚焊了哇,好处虚汗地方

网友:
全部都补焊了
哪里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电容容量不足吧,热了之后就可以启动了!检查驱动板供电电路的电容

网友:
支持这种说法,电容漏电引起的可能性很大,建议更换试试

网友:
先看看时不是电容坏了!然后找找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