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15P键盘电路烧坏

楼主(2008-12-05):
映泰915P键盘电路烧坏
不知道烧坏的是什么东西 请老师 高手帮忙一下
在此谢谢

网友:
烧得这么历害的.会不会是保险管

网友:
看不出来 感觉有点象保险 这个电路有保险吗? 我还没修过键盘电路 我用表量了一下靠二极管这边有5V 靠螺丝这边为0V要不我用个保险上去看看

网友:
把不必要的线路切断 直接飞线到PS2口的5V上

网友(2009-01-08):
好了 开始用了 个2A的贴片保险 用一天烧了 查了下没别的地方坏 后找了块主板把这个位置的电感拆下来换了没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