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JTMD开机瞬间爆行管,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08-12-05):
显示器刚拿过来朋友说开不了机,我量了下行管B  E  极击穿,换了个上去直接爆掉,把行管去掉,测C极不短路,B极我记得好像是好的对地也响的吧,请高手指点,我接下来该怎么查,测什么地方,正常是电压应该是多少??
本人新手,往多多指教~!~!

拆行管后测的B+测试点电压是58V,应该是正常吧,是不是二次升压的问题呢??

网友:
拆行管后测的B+测试点电压是58V,应该是正常吧,是不是二次升压的问题呢??

58v 肯定不正常..有可能 高压包挂了

网友:
看不大明白,拆行管后测的B+测试点电压是58V,应该是正常,可以接假负载看+B电压,判断升压型二次电源是否工作,在接假负载量行管C极和二次管前的电感,看是否有电压差,有就可以判断二次电源已经工作,无则没工作,当然和IC也有一定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