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显示器,指示灯亮,无显示,换包后白屏有亮点

楼主(2008-12-05):
换包前,指示灯亮,无显示。量行管C极电压,会在50多V到100V之间反复跳变,G1、G2、80V、R、G、B各点电压跳动,高压包拆除再量,80V、尾板R、G、B三点电压测量正常,稳定。

今天更换高压包,显示器白屏有跳动,关机有亮点出现。高压包型号是79A761-2-B,通脚是1-2-3,4-6-8-9-10,原高压包铁芯中嵌有一脚到包底部当中焊在板上的,右侧有3个脚。新买的包铁芯处没有嵌脚,右侧有4个脚(上方多了一个),板上有相应的孔的,我就直接焊上了。

急切求助中……。

网友:
显示器白屏有跳动,没看明白。如果是换后白屏,有可能是新换的包的G2电压高,可以调低G2电压看下。

网友:
如果能隐隐约约看来点图像的话.按楼上所说的.把G2电压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