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636-ac1 通电黄灯 黑屏按键无反映

楼主(2008-12-05):
开机电源一体板电容鼓包,换好故障依旧。测电源一体板是好的
驱动板715L1039-1-lV 主控gm2115 mcu a920011TL-70
电压12V 5v 3.3V 正常 怀疑MCU坏或程序问题 没有编程器和程序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换版的话 换那种?
黑屏

网友:
路过的都发表一下看法,我已经没办法了

网友:
先看屏板编号,应该以它为主,再找有支援的A/D板
有屏板编号,改屏线时比较安心些,不致烧坏最重要的~~
[
]

网友:
先看屏的型号和屏的接口类型才好确定用什么板来换

网友:
换套板试试,应该是板坏了吧

网友:
星期一上班再看下屏板编号,谢谢

网友:
三星LTM150X0-L01

网友:
看一下按键有没有短路,如果确实要换板的话,我建议用2025板

网友:
按键换过,2025通用板是不是还要程序?

网友:
版主,论坛卖的 LCD多功能编程器 +乐华通用板RTD小芯片,带音频2025L
可以修复这个显示器吗?乐华通用板连接接口有图吗?改起来方便吗?

网友(2010-03-21):
基本上是程序的问题,关键是没有,我也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