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路维修经验(转)

楼主(2008-12-05):
最近得到一个资料,是华硕的主板电路维修经验,重新处理了一下,贴出来给大家分享

主板电路维修经验

一、NO POWER維修方法
二、00 FF維修方法
三、Memory不良維修方法
四、25無顯維修方法
五、P/S2不良維修方法
六、 Floppy 不良維修方法
七、 USB 不良維修方法
八、 Printer 不良維修方法
九、 COM PORT不良維修方法
十、 1394 不良維修方法

网友:
一、NO POWER維修方法

先了解一下PC-DL的Power ON Flow:

No Power的一般維修步驟:

1. Check 5VSB、3VSB和PWRBTN#(3V OR 5V)是否OK。

2. 插上電源,按下PWRBTN#用示波器量PSON#信號看它是否拉Low,如果PSON_PWR#已拉Low但是ATX POWER
   還是無法供出電源,這種情況是由於電源內部保護路動作了,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主機板上某
   部分電源之間相互短路或者對地短路。對於這種情況主要檢查主機板上的+12V、+5V、+3V和Vcore
   有沒有對地或相互之間短路。對於PC-DL機板主要多的問題出現在Vcore這一塊,遇到這種現象需要量
   一下Vcore那裡的一些MOSFET是否有短路現象,還需要量測一下四個ADP3418的各Pin的二極值是否OK。
   若PSON_PWR#還是為High,則看下一步驟。

3. Check PSON_PWR#這條線路是否OK。(用電表量PSON_PWR#從ATX POWER到顯卡保護電路)

4. Check PSON#是否有動作,如果動作正常,則檢查顯卡保護電路是否工作正常。

5. 若PSON#沒有動作,則Check南橋發出的SLP_S3#是否有正常發出,如果OK遇更換Super I/O。

6. 若SLP_S3#沒有正常發出,則先檢查32.768Khz的振蕩器是否起振,如果振蕩器有電壓但不起振,則更
   換振蕩器。對於無電壓的,先Check振蕩器兩腳的二極值是否正常,再Check到南橋的3VSB是否正常,
   如果都OK則更換南橋。

7. 若32.768Khz的振蕩器是正常的,則再檢查Super I/O芯片發出的RSMRST#這個訊號是否正常。如果
   RSMRST#是OK的,則可以試著更換南橋。如果RSMRST#不正常,則檢查供給Super I/O的5VSB是否OK,若
   都OK,則更換Super I/O芯片。

顯卡保護電路原理圖:

工作時,紅燈不亮,AGP_Volt3V#為High,Q14打開PSON#與PSON_PWR#導通。
當顯示卡插錯或沒有插好時,TYPEDEF#就會變High,這樣Q15打開,AGP_VOLT3V#
會被拉到地變為Low,紅燈亮Q14關閉,PSON#與PSON_PWR#斷開,這樣就不能上電了。

网友:
二、00 FF維修方法

對於00、FF無法開機的有好機種不同的現象,下面將分類加以說明:

1. DEBUG 上顯示全點

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沒有PCIRST#信號,要快速的修復這種現象首先就要了解主機板的Reset信號
產生的原理。下圖就是PC-DL的Reset Map:

具休維修步驟:

1. 拿到這種機板首先Check主機板的基本工作電壓,Vcore、1.5V、2.5V和1.8V。若有其中之一沒有輸出
   則檢查該電壓供電的相關電路。

2. Check RSTCON#是否為3V,若沒有則檢查+3VSB和RSTCON#的二極體值是否正常。

3. Check 主機板的基本頻率,供給南橋的14Mhz和33Mhz。

4. Check 南橋供給AS-016的ICHPCIRST#是否正常,若正常可考慮更換AS-016。

5. 若南橋沒有輸出的ICHPCIRST#,則Check 供給南橋的ICH_PWROK是否正確,若OK,則可考慮更換南橋。

6. 若ICH_PWROK有問題,則Check供給AS-016的+5V和BATT電壓是否正常,若都正常,則更換AS-016。

2. DEBUG卡鎖定後地址OK數據全為FF

對於這種現象主要是CPU沒有讀到BIOS的資料。BIOS的連接方式一般有兩種,一種走ISA總線,另一種走
LPC總線。對於PC-DL這個機種,它是以LPC方式連接的。

具體維修步驟:

1. Check BIOS上的ICHPCIRST#是否OK,正常的話有+3V電壓,按下RSTCON#後這個信號會由高轉低再轉高。

2. Check BIOS上的PCICLK_FWH是否OK,正常的話用示波器可以量到33Mhz的頻率。

3. Check BIOS上的FWH_IC是否OK,這個信號是用來設定BIOS處於哪一種模式,當高電平時表示選擇了A/A
   MUX模式(ISA構架),為低電平時表示選擇了FWH模式(LPC構架),在這個機板上這個信號會通過一
   顆電阻Pull Low。

4. Check BIOS上的FWHHINIT#是否OK,這是BIOS的一個初始化信號,正常的話用示波器可以量到+3V的電壓。

5. Check BIOS上的LAD0~LAD3四個信號是否正常,用三用表和示波器量它的二極值及電壓是否正常。

6. 若以上信號都OK,一般為BIOS資料空燒,可更換BIOS。

3. CPU不能工作

這種現象就是插上CPU與不插CPU DEBUG卡上跑的數據是一樣的。

具體維修步驟:

1. 先Check Vcore電壓是否正常,若不OK,則檢查Vcore相關線路。

2. Check CPU的CPUPWROK和CPU_RST#是否正常,若CPUPWROK沒有,則檢查南橋的工作條件是否OK,若都
   OK,則可更換南橋。若沒有CPU_RST#,先檢查供給北橋的電壓和頻率是否正常,再檢查南北橋之間的
   HUB-LINK線是否正常,若信號都OK,則可更換北橋。

3. Check Host Bus的頻率和CPU的頻率是否OK。

4. Check Host Bus的GTLREF是否正常,正常的電壓為Vcore電壓的三分之二。

5. Check CPU的TESTHI訊號是否正常,若沒有正確供到CPU會出現CPU不能工作。

4. DEBUG卡上數據活檔

這種象現就是CPU已經能動作,但在讀數據時地址或數據錯誤導至檔機。

具體維修步驟:

1. Check CPU的HA[3:31]#、HD[0:63]#、HDSTBN[0:3]#、HDSTBP[0:3]#和HDBI[0:3]#這些訊號是否OK,
   主要通過量測保護二體值來確定,對於若量到有Open或Short需要通過走線來確定是Socket還是北橋。

2. Check南北橋之間的HUB_LINK訊號是否正常。當DEBUG鎖定跑單步時,在第一步時,DEBUG上顯示的DATA
   和ADDRESS都不正確,如:DATA:FFFFFFFF  ADD:00BFBFD0,則先檢查這些信號。

3. Check PCI介面的訊號AD[0:31]#、C/BE[0:3]#、FRAME#、DEVSEL#、IRDY#、TRDY#和STOP#是否OK。

4. 若以上訊號都OK,則可能是橋不良引起,更換時先更換南橋,再更換北橋。

网友:
三、Memory不良維修方法

這種現象主要表現為DEBUG卡檔E0或A8。

具休維修步驟:

1. 首先應目檢DIMM插槽是否有缺Pin或折腳及周邊的排阻是否有Open or Short。

2. 把內存分別插於每個DIMM Slot上,看是否有可以工作的Slot,若有則檢查無法工作的DIMM的訊號。

3. 檢查Memory的工作電壓2.5V(在L47上可量到)和VTT_DDR(在Q55要量到)

4. 檢查Memory的參可電壓是否OK ?DIMM_VREF_A(在R157上可以量到)、DIMM_VREF_B(在R178上可量
   到)、M_CHA_VREF(在C176上可量到)和M_CHB_REF(在R130上可以量到)。

5. 檢查各DIMM的頻率是否正確,注意DIMM頻率是由北橋發出,若頻率不正確可先檢查北橋的工作條件是否正常。

6. Memory的架構是采用陣列方式排列,所以MA是其Address,在要讀取或寫入資料之前會送出行Address及列
   Address,那DIMM如何知道是行Address或是列Address,就是以CAS,RAS為准。所以在維修Memory問題前可
   先行Check CAS、RAS是否有動作?(以示波器量測訊號是否有動作?)你可以一直按Reset使主機板一直重
   復Post的動作如此你就可以Check出此訊號是否有動作。若想知道詳細動作及訊號動作的先後順序可參可DIMM
   的動作原理。

7. 檢查Memory訊號是否有問題時,我們采用電流量測法。(使用DIMM空卡)

8. 對於E0這種現象,可以先檢查DIMM上的SMB_DATA和SMB_CLK是否OK。

9. 若以上都沒有問題,則可考慮更換北橋。

网友:
四、25無顯維修方法

這種現象主要是BIOS在做POST時抓主機板的所有Device,當有些Device抓不到時就會檔在25

具體維修步驟:

1. 首先目檢1394芯片(U11)、RAID(U13)和網絡芯片(U5)本身及周圍零件有無Open or Short。

2. 檢查供給U5的25Mhz(在X2上可以量到)、供給U13的20Mhz(在X5上可以量到)和供給U11的24.5Mhz
  (在X4上可以量到)的頻率是否正常。

3. 若是機板插了顯卡才檔25的可以優先更換北橋。

4. 檢查上面三個Chip的工作電壓是否正常。U11的+3V、U13的+1.8V和U5的+1.2V電壓。

5. 若上述都OK的則按下面的更換順序來做U13、U11、U5、南橋和北橋。

网友:
五、P/S2不良維修方法

這種現象主要是鍵盤不良和鼠標不良。

具體維修頻驟:

1. 先目檢P/S 2 Port和Super I/O周圍是否有Open or Short的現象。

2. Check P/S 2 上所用的+5V(在L40上可量到)電壓是否OK。

3. Check P/S 2 Port上的KBDATA、KBCLK、MSDATA和MSCLK四個訊號的二極值是否OK。

4. 若以上都OK,則Check一下Super I/O上SERIRQ#是否OK,可用三用表量一下SERIRQ#這個信號的二極值
   是否正常。

5. 若鍵盤能響應,但會出現“KeyBoard Error”的提示,請Check一下Super I/O上的CLK48M_SIO是否正
   常。(在C140上可以量到)

6. 若以上都OK,則可更換Super I/O。

网友:
六、 Floppy 不良維修方法

對於Floppy不良主要表現為抓不到軟驅或讀寫軟碟數據時出錯。

1. 先目檢一下Super I/O周圍是否有Open or Short,重新測試一下確定是否為Floppy Fail。

2. 進入CMOS內查看一下Main選項內的Floppy一項是否被設為NONE及Advance內的I/O Device Configuration
   下的Floppy R/W是否被設為Only Read。

3. Check Floppy的DENSEL#、MTR[0:1]#、DRV[0:1]#、WDATA#、DIR#、STEP#、HDSEL#、WGATE#、RDATA#、
   TRK0#、INDEX#、WPT#和DSKCHG#各訊號的二極體值是否正確。

4. Check Super I/O上的CLK48M_SIO是否正確。

5. Check LDRQ#這個訊號是否OK,若以上都OK則可先Change Super I/O。

6. 若量測所有信號都OK,測功能時Read Test Pass,但Write Test時好時壞,對於這種現象可以考慮更換北橋。

网友:
七、 USB 不良維修方法

1. 目檢USB Port周圍零件是否有Open or Short,USB_PWR跳帽是否有缺件及NG。

2. 用程式測一下USB功能,用以確定具體哪一個USB Port不良。

3. 對於測試Fail的,則Check供給USB的+5V電壓是否OK。

4. Check供給南橋的CLK48_ICH(在C141上可以量到)是否OK。

5. 對於測試為某個USB Port Fail的,則Check相應Port信號USB_P+、USB_P-及+5V電壓是否OK。

6. 若都OK,則先更換與USB Port相連的電感再更換南橋。

网友:
八、 Printer 不良維修方法

具體維修步驟:

1. 先目檢Printer Port及Super I/O周圍是否有Open or Short的現象。

2. Check一下CMOS中的Printer一項設置是否OK。

3. Check一下Printer Port To Super I/O上所有信號的二極體值是否OK,若有量到某個信號不良的,
   則Check該信號的相關線路。

4. 若以上都OK,則Check一下從Super I/O To SB的LDRQ#是否OK,此訊號用於DMA請求。

5. 若以上都OK,則更換Super I/O。

网友:
九、 COM PORT不良維修方法

具體維修步驟:

1. 先目檢COM PORT,GD75232,Super I/O周圍是否有Open or Short。

2. Check GD75232上的電壓12V(1Pin),-12V(10Pin),5V(20Pin)是否OK。

3. Check CMOS內的COM1,COM2的設定是否正確(IRQ3,IRQ4)。

4. 先用程式測一下COM的功能看是哪個COM口不良。

5. 用電表量COM PORT上幾個信號的二極體值是否OK。注意這個二極體值衹是從COM PORT到GD75232
   的。所以還要量從GD75232到Super I/O之間的線路確定是否OK。若有二極體值不良的請走線查
   找相關問題。

6. Check Super I/O的CLK48M_SIO及SERIRQ#是否OK。

7. 若以上都OK,則先換GD75232,後換Super I/O。

网友:
十、 1394 不良維修方法

具體維修步驟:

1. 先目檢1394 Port和1394 Chipset及周邊零件有無Open or Short。

2. 測一下1394功能,用以確定具體的不良現象。

3. 對於1394 Chipset抓不到或ID抓錯的:

   1. Check供給1394 Chipset的頻率24.576Mhz(在C484上可以量到)和33Mhz(在C153上可量到)和電壓是否OK。

   2. Check連接1394 Chipset與南橋的PCI BUS信號是否OK。

   3. 若以上都OK,則Change 1394 Chipset。

4. 對於1394功能單項不過的:

   1. Check 1394 Port上的TP+與TP-兩信號的保護二極體值是否OK。

   2. 若二極體OK,可試著更換連接1394 Port與1394 Chipset中間的電感,對於這種電感我們無法測出
      它的電感量,所以衹能試著更換。

   3. 若還是無效,衹能更換1394 Chipset。

5. 對於所有功能都不過的:

   1. Check 1394 Port上的+12V電壓是否OK。

   2. Check供給1394 Chipset的+3V、+3VSB和1394_VDD是否OK。

   3. Check 1394 Chipset上的中斷請求信號REQ#和GNT#是否OK。

   4. 若都OK,則更換1394 Chipset。

网友:
把张先生发的整理成word格式了,有需要可以下载保存

网友(2014-10-22):
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已结婚...

网友:
资料有点老了,但还是有用的

网友:
资料真的有点老!!不过很适合新手!

网友:
这个对新手来说学一下,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首席技术真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