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AMSUNG V710V N ~~上不了 1280x1024

楼主(2008-12-05):
Hi all

修到一台 SAMSUNG V710V N (Model code :GS17VSSS/XTW)

使用均正常~~但是只要把解析度調到 1280x1024 就會黑屏

並出現:

Not Optimum mode
Recommended Mode 1280x1024

我進入LCD選單~找不到有什麼設定 (不知是否有工廠模式進入?)

而手頭現在~沒有程序可以刷~

請問~這樣的問題~因該為程序的問題 還是 MCU 的問題 ?

TKS

网友:
换MCU,再写程序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Not Optimum mode
Recommended Mode 1280x1024

非最佳模式,推荐模式:1280*1024,这是三星的通病,仅限于使用NT68F63LG的MCU的液晶。

网友:
我是有Lab-Tool 48 編程器

不過看各位的敘述~因該是這款三星的程序~是加密了

就算刷了也是沒用吧!~

网友:
三星的老毛病啊
不会吧,这个型号的MCU写不了程序吗?

网友:
换 MCU 重新写程序 提供一个710V成功的程序

网友(2009-04-28):
换板子都快呀

网友:
换MCU就能好,要刷程序才行。

网友:
我有台机也是这样,用一阵子就出现这个错误。
新手,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