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DVI接口问题。

楼主(2008-12-05):
买一美格显示器,没有DVI接口,可以通过换配件的方式改成支持DVI接口么?
显示器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
可否赐教?

网友:
换个D/A板把 就没保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去问销售商他就告诉你怎么弄了。买个VGA转DVI转接头就行了

网友:
可以与我换一块。我的是带数字接口的

网友:
对,在VGA头上再加一个DIV接头就OK,上周我才用过一个.

网友:
其实DIGITAL(DVI)分两种DVI-A与DVI-D,DVI-A是可以买VGA转DVI转接头就行了,但是DVI-D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