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南桥1.5VSB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5):
在待机状态下,测量82801DB周边电容,只有3.3VSB ,没有1.5VSB,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还有就有这个1.5VSB究竟是谁提供的?
{故障是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哭呀,怎么没有回答?
这个1.5VSB是不是直接由南桥发出的呀?

网友:
1.5好像是由南桥给的哦!!!

网友:
1.5sb是供给南桥的,一般由3.3SB转换过来的

网友:
对 1.5V的电压是由供给南桥3.3V待机电压转换而来 供给南桥的 801的sb板需要这样的电压
[
]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的是5VSB转换的,有的是3.3SB转换的

网友(2009-01-10):
待机电压83627也会发出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