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4-RL 诊断卡显示50

楼主(2008-12-05):
梅捷SY-AMN4-RL ,客户是前天正常关机,下次再开机的时候就开不了机了,拿到我这,我擦上诊断卡显示50,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BIOS我也刷过了,桥也加焊过,实在是没有别的维修方法了,请高手赐教。

网友:
内存槽虚焊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I/o坏也会跑50,还有75232

网友:
我想是桥坏了,还是没加焊好,是不是集成桥,如果还不好就放弃吧

网友:
这应该是桥没加焊好

网友:
什么的板子

网友:
哦\
上回弄了块也是50的

是散客的

研究半天没看出什么问题

结果是用我的CPU直接亮了

换上他的又是50

再换一个又亮了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没钱收了

网友:
如果是9.39或AM2的座子的话,可以考虑加下座子,

网友:
桥/座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时需要反复加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