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高压板 供电怎么接的 3根线1个是12V 1个是接地

楼主(2008-12-05):
LCD高压板的 供电怎么接的 3根线1个是12V 1个是接地 还有一个是开关信号
我不知道怎么接....

     请问高手

网友:
有图更 好.......

网友:
一般电源+端进入后会有一FUSE,接电解电容,电容的 - 就是GND
ON/OFF信号:有的有电阻有的没有,再接三级管的就是
DIM:ㄧ般就仅电阻分压回路后进IC(如TL1451)
拿了块高压板来看,......TL1451控制ON/OFF是利用电晶体控制VCC脚,它没有单独的ON/OFF脚;TL1451的双组输出控制PWM,所以当TL1451 VCC无电源时,自然就OFF不亮。
.....板上ㄧ般输入端子排除电源后,端子连接一个电晶体(SC59包装)的就是,有时B脚会串一个电阻,不要怀疑电晶体加3.3V电压会烧掉,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型式,而是内含电阻+电晶体回路的包装如下DATADSHEET。
如:86,76(CODE代码)86(NPN) 76(PNP)......自行练习查ㄧ下,再对照提供的

网友:
接上12V接上地,别一根线就好找了,一般这根线接在一个三极管上

网友:
这个问题也问得太简单了吧,你是不是搞液晶维修的?

如是用通用高压板,一般只用接三个脚--------供电脚(12----18V)   接地脚.  灯管开关(ON/OFF),你也是做维修的,供电脚和接地脚不用我多讲怎么去找了吧, 灯管开关就是开显示器开时,此脚为高电平(3.3V----5V),显示器省电时为低电平.

网友:
一体板的话更好接只有4条线从电源部分到高压板,12V,GND,另外一根跑下电路就可以,接错了也不烧东西,两次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