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2-05):
换了好多电池,都是拍了10几张照片就不行了;
电池电压都还是好着的
佳能

网友:
佳能的机器最好用充电电池或者碱性电池,普通电池也就是十几张。
如果还不行看看电池极板。

网友:
可能都是电池的问题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