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和T42显示屏对换问题

楼主(2008-12-05):
R51和T42屏都是14寸的我想对换一下,请教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请问R51和T42屏分别是多少针(都是14寸的)

网友:
他们两个的LCD是一样的,可以直接替换的,不过要注意高分屏哦

网友:
没事的,只要接口是一样的就没问题的,如果有高低分不同的话会不亮的。IBM的屏通用性很强

网友:
谢谢!3楼、4楼的老师。谢谢!你们辛苦了

网友:
在请问:T42和R51CPU散热器能对换吗?

网友:
在请问:T42和R51CPU散热器能对换吗?万一T42和R51显示屏接口不一样在需要加装什么配件?谢谢!在科技市场能买到吗?

网友:
T42和R51CPU散热器不能调换,大小不同

网友:
谢谢!8楼的老师。 万一T42和R51显示屏接口不一样在需要加装什么配件?谢谢!在科技市场能买到吗?

网友:
请在线的老师进来指教

网友:
似乎没有现成的配件买.按定义改装,加装个转接头就是.上面的高手都说了T42和R51可以换的.

网友:
所说的加装个转接头     是个什么样子的转接头 谢谢!

网友:
如果都是普分,就直接更换。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连着屏线一起换就没有任何问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们的接口是一样的,不必考虑太复杂

网友:
谢谢!刚刚成功更换完毕。

网友:
业余爱好初次动手,一开始还有点怀疑自己的水平,万一有闪失给弄坏麻烦。经过老师指点有了信心。

网友:
自己动手的过程即兴奋又紧张,最后感觉挺爽。

网友:
换的过程中一定要轻拿轻放

网友:
希望对感兴趣的朋友看过以后从中受益。

网友:
:victory:

本本波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R51和T42的主板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