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 无信号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此机是台假三星,但是驱动板好像是三星原装的,电源高压板仿的...开机就显示 无信号输入...下面还有两个字:数字
按确认键无法实现数字,模拟转换...怀疑是EPROM出问题了,哪个有三星940BW的EPROM吗?
[
]
三星

网友:
可能是数据接口烧掉了,因刷新频率太高。

网友(2009-08-28):
我的显示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有个AOC的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