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金河田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08-12-05):
该电源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自己死掉,电脑自己死机.所有输出都没有,怀疑是辅助电源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检测后,证明保险是好的,整流部分也好

网友:
看看这里的精华贴再发问吧。前人的智慧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如果只会抓烙铁的,试看看电容有没有爆。其它的说你也不懂,多看点资料吧!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只不过电脑不死机,老是重启,拆开电源后发现是+5VSB待机电压的滤波电容鼓包,也就是紫色线旁边的一个电解电容,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肯定是辅助电源部分出问题了,算了,看来还是自己来.虽然你们的答案没多大的作用,也谢谢了.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辅助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你的故障说清楚了才会有更好的答案。比如 有无待机电压   有无+5VSB    强行启动有无输出  输出是多少  风扇转不转
不同的故障也会有相同的故障现象

网友:
没有输出,风扇肯定不转啦,+5V也不存在.我是怕将故障搞大,所以还不急动手修,毕竟是第一次修ATX

网友:
电容未发现异常,如有早早就更换了

网友:
电路起震吗?

网友:
先测测绿5,紫5,如有的话就不是辅助电源的事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的话,先测紫线绿线有无电压,如有电压,短接绿线和黑线,看电源风扇能否动,如一动就停,可能是电源短路保护,查各输出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楼主对维修电源不太熟悉,一上来就说辅助电源有问题,辅助电路有没有问题直接测量紫线有没有5V输出不就判断出来了吗?这个电压插电就有的.

网友:
没烧保险就先量一下辅助电源的启动电压(开关管的B脚)有没有或者直接在原启动电阻上并一个两百K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2009-04-28):
唉,楼主把问题说清楚呗

大只佬 -10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