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代机电流0.02 按开机健没反应 电流也无变化

楼主(2008-12-05):
X31 代机电流0.02 按开机健没反应 电流也无变            那们兄弟给个下手思路   第一次修X31  谢谢

网友:
你描述的太简单,别人怎么给你解答呢?待机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电感上只能测到一个电压,1.6几V

电感上只能测到一个电压,1.6几V   别的电感上都没有电压,  开机键位上有3.3V 按开机键后 有3.3V-0V -3.3V  跳变 IBM X31 开机芯片 请问是那个, PMH4   还是H8    谢谢

网友:
先查待机 3 5V 在电源接口最近的地方 查1632是否具备工作条件 再查最上面的1845  它也一起工作了 没别的问题就能触发了

网友:
本本波 谢谢你了,你帮回的问题思路最多了,

:) 一会我就下手了,  没修过X31 所以不敢下手,谢谢了,

网友:
先别急着换1631,先用示波器看看插上AC的一瞬间,待机的5V和3.3V是否有跳变一吓,如果有那就是5V和3.3V的滤波电容,或者负载有短路,没有,那你查查3V_ON,5V_ON和SD,这几个信号

网友:
楼上的好朋友,你这太专业了,

理解 不上去呀,刚才换了一个1845 没什么反应  还是一样的,待机电流0.02  换开机键 能测到跳变

网友:
今天修台X31和楼主故障一样,,,待机时L18电感没有1.8 V如果没有电压查待机,如果有直接杀南桥吧,
一开始没有电压我把电压修出来了,修出来之后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解发,后来杀南桥就OK

网友:
最坏的打算是杀南桥

会不会是,TB62501    或   PH4  开机芯片坏了

刚我在电源口附近测到3.3 V  5V  都有,   一个电感上也测到,1.8V  了

我现换个南桥如果还不行 ,我在换个TB  看看,  有结果了,告诉你们

网友:
i不行啊,,兄弟们,杀了南桥了,还是不开机

我准备换TB 了,一会换好了,在来

网友:
LZ,你的问题是不开机,还是待机后无法唤醒?你都找到问题了,锁定时序最靠前的无电压L位置,很有可能是周围滴电阻坏了

网友:
没啥进展呀

换了TB 还是一样,    分析"按开机键  一路是进PMH4 7脚   一路去H8S 20脚       H8S 收到此信号后 发送给南桥,南桥收到信号后 发送信息给PMH4  产生后路电压

我说的这个对不对   如果要是对的话,那么按开机键  PMH4 7脚上就会有跳变   3.3---0--3.3   但是我没在7脚上测到这个跳变   修迷糊了

网友:
还是没修好, 在换, 就要换H8 了

TB   PMH4 都换过了,  1631   都换了

网友:
你先看下开机有没有触发.没触发要查开机芯片.如果你这些芯片都换过啦问题只有南桥啦

网友:
兄弟,你真是辛苦了,全都被你换了个遍

网友:
你看看北桥有没有供电  x31通病是北桥没供电

网友:
南桥也换过了,

现在唯一没换的就是,北桥 H8 了    北桥供电没有,  我想是可触发开机的吧,       我按开机键 ,在PMH4 上的脚位上能测到跳变,   但在H8 上测也有跳变, 问题是,H8脚们上测不到3.3V 电压,  只0.04V 电压  跳变,   现在就查到这里了, 而且感觉到这个脚位对地短路, 好像是20脚吧  还是19脚

网友:
没人修到这种问题嘛???

真是奇怪 了,那位高人点一下,那怕只是一二个字的思路也可以,谢谢

网友:
X31有5V,3。3V,1。8V ,1。2V的待机电压

网友:
测H8的晶体是否有间歇振荡,要是一直有振荡的话,H8就有问题

网友:
来自: 北京
X31待机有VCC3M,VCC5M ,VDD15,VCC1R8M ,VCC1R5M,VCC1R2M 这些待机电压你都测到了吗? 没有这些待机电压别想开机 最好有点位图把这些电压找到 都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