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坛高手及版主请进———SONY PCG-GRX刷BOIS后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GRX5OOK的机器型号板子型号是MBX-65的,原机是我升级过的单条黑金刚DDR333/512的内存(以前是两条三星DDR266/256的条子)近来发现内存不够用就去买来两条拆机原装英飞凌DDR266/512的准备升级成1G的内存。装好后开机刚进系统就死机了,长按开关键关机重起:加电但开不了机,换单条试一下也是进去就死机!长按开关键关机重起:加电但开不了机。
    怀疑是BOIS:R0202B0版本过低,去索尼官网下了PCG-GRX3UCP的BOIS:R0220B0(板子型号与机器功能是一样的就是机器型号不同,我想BOIS应该可以用把),BOIS自检通过刷机成功!接下来装上两条512内存,开机后加电没显示!拆下一根条子也一样!然后换上以前的黑金刚DDR333也是加电没显示!
     拆开机器把以前设置的1-3档跳线设置为2-6档(跳线开关有1--8个档)开机有了进系统了,但往后就不定时死机!有时机器重起后会刚到系统条检测机器就自动关机重起!昨天就干脆加电不开机了.....方法试遍最后是拔下BOIS电池短路插线柱三秒,开机进系统了不过没一会就自动关机重启。情况也是加电不开机没办法又重复上步开机正常了!昨晚开了一夜机没发现异常(不过没在试英飞凌DDR266/512的那两条内存)。
     我现在还是怀疑机器会不稳定!请版主及高手们诊断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刷错了BOIS吗?该如何解决。在此谢过各位了!!!

     又有新问题了:电池状态下刚才开机后停在SONY标志后就不动了(又死机了)!重启加电不开机!在重启加电开机了,不过黑屏!再次开机这回进系统了,不过只十分钟就死机了!(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啊)光驱放进金海硕再开机试试查查硬盘.......程序进行到8分45秒时定格~~又死机了!我晕了......

网友:
原BIOS没有备份吗?

网友:
没啊!用SONY官方软件Winphlash刷的,过程中没提示BOIS备份哪!

网友:
现在情况:加电不开机-----电源灯亮、硬盘转、光驱动一下、CPU有工作温度!

                                                       自己顶上去见高手!!!

网友:
是不是硬件问题啊?怎么没人理睬.........

网友:
那楼主再刷回原来的试下,可能是版本不同

网友:
自己顶上去,看看有无高手指点!!!!

网友:
我的说明没人看的懂吗?

网友:
SONY DDR 的内存槽好像容易坏,不会是多次插拔给弄虚了吧?

网友:
楼上正解, 加焊内存的插槽, 一准包好. 你这个症状是GRX系列的通病, 我修过好几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