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能用,鼠标口不能用,鼠标没坏

楼主(2008-12-05):
不会是大件出问题了吧?
问题

网友:
先谢了,帮帮忙
吧

网友:
你看是不是电感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可能是IO芯片坏了
我换了一个USB的鼠标就可以用了

网友:
要是其它条件都满足的话就把键盘口给换了吧,

网友:
看看插口是否损坏 5V供电 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接着看看电感!把电感撬掉也行!不行的话把I/O换掉!

网友:
看看usb那里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方便的话用USB TO PS/2转接线好了
呵呵

网友:
谢谢大家,祝朋友们买彩票中大奖
。 5V供电有、对地阻值正常!旁边有个没标注的排容焊下也不行,技术有限,不敢瞎动,现在用USB鼠标,挺好。再学习学习,等技术可以了再说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