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2500维修

楼主(2008-12-05):
宏碁2500开机电流一下子就到0.37A。 cpu(p4 2.8)一点不发热,做过南桥,ATI的芯片组。有哪位高手教我修一下这个问题?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总要先看下电压的产生情况吧,应该是有短跑情况吧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所有供电,北桥,bios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起 先查电感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宏碁 3272 不开机问题

宏碁 3272  不开机 检查是 供电mos八爪坏了 型号是“PG8BN”没有这样的  谁知道用什么能带啊 (用别的八爪带用  能开机 但是热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