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自动关机

楼主(2008-12-05):
今天我有一块V星的代功的主板,开机不到一分钟就关了 不知道什么
问题请教高手 是478的主板急急!!
主板

网友:
一,看CPU风扇是否散热正常
二,看一下BIOS是否设置正确,是否超频了等等
三,是否中毒
四,是否内存有问题
五,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
六,是不是电压不稳
七,·········

网友:
相当无语,板子型号没写,你做什么样的测试没写。

网友A:
就是只是插上负载不到10秒把就关了 不好意思没写清楚]
型号是:ms-6575e ver:200
是msi代功的

网友:
你上u试试,再插上内存,看跑什么,不行把12v拔了看断电吗

网友:
量 CPU的供电管有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