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技巧

楼主(2008-12-05):
ATX电源维修技巧
故障现象,无输出
测量发现插头9脚无+5vsb电压,因此可以判断辅电源没有工作。
测量ic3 l7805三端稳压输入端和输出端均无电压,但有时输入端有20v电压,输出端有5v电压,此时短接13、14脚电压输出正常,但把短接线断开再次接通时电压又无输出。
测量辅电源集电极电压,从万用表的指示中发现已起振,因此怀疑故障出在变压器的二次绕组端。更换电容c04、断开l7805的输入端,二次绕组仍无电压,再次按照电源未起振的故障来从初次绕组端查找故障,后发现,当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管的集电极时,电压有时能恢复正常,因此增强了按未起振来查找故障的信心。
测量发现r02电阻已变为无穷大,此电阻的作用是将市电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引入开关管的基极,正是开产电源起振的前提条件,用一390k的电阻更换r02,故障排除。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识图方法
在无线电设备中,集成电路的应用愈来愈广泛,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识图是电路分析中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之一。
1.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功能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功能:
①它表达了集成电路各引脚外电路结构、元器件参数等,从而表示了某一集成电路的完整工作情况。
②有些集成电路应用电路中,画出了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这时对分析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是相当方便的,但这种表示方式不多。
③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有典型应用电路和实用电路两种,前者在集成电路手册中可以查到,后者出现在实用电路中,这两种应用电路相差不大,根据这一特点,在没有实际应用电路图时可以用典型应用电路图作参考,这一方法修理中常常采用。
④一般情况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表达了一个完整的单元电路,或一个电路系统,但有些情况下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要用到两个或更多的集成电路。
2.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特点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①大部分应用电路不画出内电路方框图,这对识图不利,尤其对初学者进行电路工作分析时更为不利。
②对初学者而言,分析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比分析分立元器件的电路更为困难,这是对集成电路内部电路不了解的原缘,实际上识图也好、修理也好,集成电路比分立元器件电路更为方便。
③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而言,大致了解集成电路内部电路和详细了解各引脚作用的情况下,识图是比较方便的。这是因为同类型集成电路具有规律性,在掌握了它们的共性后,可以方便地分析许多同功能不同型号的集成电路应用电路。
3.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识图方法和注意事项
分析集成电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主要有下列几点:
(1)了解各引脚的作用是识图的关键
了解各引脚的作用可以查阅有关集成电路应用手册。知道了各引脚作用之后,分析各引脚外电路工作原理和元器件作用就方便了。例如:知道①脚是输入引脚,那么与①脚所串联的电容是输入端耦合电路,与①脚相连的电路是输入电路。
(2)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的三种方法
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有三种方法:一是查阅有关资料;二是根据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三是根据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中各引脚外电路特征进行分析。对第三种方法要求有比较好的电路分析基础。
(3)电路分析步骤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分析步骤如下:
①直流电路分析。这一步主要是进行电源和接地引脚外电路的分析。注意:电源引脚有多个时要分清这几个电源之间的关系,例如是否是前级、后级电路的电源引脚,或是左、右声道的电源引脚;对多个接地引脚也要这样分清。分清多个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对修理是有用的。
②信号传输分析。这一步主要分析信号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外电路。当集成电路有多个输入、输出引脚时,要搞清楚是前级还是后级电路的输出引脚;对于双声道电路还分清左、右声道的输入和输出引脚。
③其他引脚外电路分析。例如找出负反馈引脚、消振引脚等,这一步的分析是最困难的,对初学者而言要借助于引脚作用资料或内电路方框图。
④有了一定的识图能力后,要学会总结各种功能集成电路的引脚外电路规律,并要掌握这种规律,这对提高识图速度是有用的。例如,输入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容或一个耦合电路与前级电路的输出端相连;输出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路与后级电路的输入端相连。
⑤分析集成电路的内电路对信号放大、处理过程时,最好是查阅该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内电路方框图时,可以通过信号传输线路中的箭头指示,知道信号经过了哪些电路的放大或处理,最后信号是从哪个引脚输出。
⑥了解集成电路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引脚直流电压规律对检修电路是十分有用的。ot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集成电路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oc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0v;btl电路两个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单电源供电时等于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双电源供电时等于0v。当集成电路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阻时,该电阻将影响这两个引脚上的直流电压;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线圈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不等时必是线圈开路了;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容或接rc串联电路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肯定不相等,若相等说明该电容已经击穿。
⑦一般情况下不要去分析集成电路的内电路工作原理,这是相当复杂的。
1.保险丝熔断故障分析与排除
出现此类故障时,先打开电源外壳,检查电源上的保险丝是否熔断,据此可以初步确定逆变电路是否发生了故障。若是,则不外如下三种情况造成:输入回路中某个桥式整流二极管被击穿;高压滤波电解电容c5、c6被击穿·逆变功率开关管ql、q2损坏。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直流滤波及变换振荡电路长时间工作在高压(十300v)、大电流状态,特别是由于交流电压变化较大、输出负载较重时,易出现保险丝熔断的故障。直流滤波电路由四只整流二极管、两只100kω左右限流电阻和两只330uf左右的电解电容组成;变换振荡电路则主要由装在同一散热片上的两只型号相同的大功率开关管组成。
交流保险丝熔断后,关机拔掉电源插头,首先仔细观察电路板上各高压元件的外表是否有被击穿烧糊或电解液溢出的痕迹。若无异常,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的值:若小于2ookω,说明后端有局部短路现象,再分别测量两个大功率开关管e、c极间的阻值;若小于100kω,则说明开关管已损坏,测量四只整流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和两个限流电阻的阻值,用万用表测量其充放电情况以判定是否正常。另外在更换开关管时,如果无法找到同型号产品而选择代用品时,应注意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vceo、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集电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vcbo的参数应大于或等于原晶体管的参数。再一个要注意的是:切不可在查出某元件损坏时,更换后便直接开机,这样很可能由于其它高压元件仍有故障,又将更换的元件损坏。一定要对上述电路的所有高压元件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后,才能彻底排除保险丝熔断故障。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若保险丝完好,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其可能原因有: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
处理方法为;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十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ω,则说明系统板无短路现象。将微机配置改为最小化,即机器中只留主板、电源、蜂鸣器,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若仍无输出,说明故障出在微机电源的控制电路中。控制电路主要由集成开关电源控制器(tl-496、gs3424等)和过压保护电路组成,控制电路工作是否正常直接关系到直流电压有无输出。过压保护电路主要由小功率三极管或可控硅及相关元件组成,可用万用表测量该三极管是否被击穿(若是可控硅则需焊下测量),相关电阻及电容是否损坏。
3.电源有输出,但开机无显示
出现此故障的可能原因是"power good"输入的reset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power good"无输出。
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ower good"的输出端(接主机电源插头的1脚),如果无+5v输出,再检查延时元器件;若有+5v输出,则更换延时电路的延时电容即可。
4.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在只向主板、软驱供电时能正常工作,当接上硬盘、光驱或插上内存条后,屏幕变自而不能正常工作。其可能原因有: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高压滤波电容漏电或损坏,稳压二极管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等。
调换振荡回路中各晶体管,使其增益提高,或调大晶体管的工作点。用万用表检测出有问题的部件后,更换可控硅、稳压二极管、高压滤波电容或整流二极管即可。
1。今天修了一只北斗星的电源,故障为不能启动主板,短接测试点,电源风扇会转,量各组电压输出完全正常,但细听内部有吱声,拆开发现12v的滤波电容鼓泡,更换后正常工作。
2。最近有修一只多彩(delux)电源,是这样的,故障是不通电,打开电源外壳,发现玻璃的保险丝已破裂说明内部的电流很大,存在短路点,待我翻开底板发现一只小蟑螂粘死在板上,且电源的铁壳底上有烧黑,电路板上有烧融的一点电路板,先量几个功率管,好的,再细看,小蟑螂刚好死在电源滤波电容的300v的两端,有无水酒精清洁电路板后,测电源输入部分的整流二极管,4只就坏了两只。这整流二极管不好找一样型号(这玩艺一定要同一型号的,不然不久就会坏),而后找了一只整流桥更换后一切正常。
3,金长城微机原装ps-200atx电源,开机没反应,测+5vsb为6.7v,pwon为3.4v,但保险及开关管正常,观察推动变压器初级中心绕组一电阻r11烧黑断路,该电阻为副电源+13.8v为两推动三极管c9015供电限流电阻,查相似电路,更换为1.5k电阻。tl494变色,测+5v基准输出为8.4v,该块坏,更换。+5vsb滤波电容(16v、470uf)鼓起,更换。在副电源光电耦合器次级输出限流电阻r33(2.7k)断路,更换电正常。分析故障原因为电阻r33开路引起副电源电压升高引起一串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