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显示器程序板烧

楼主(2008-12-05):
小弟接到一台飞利浦17液晶显示器,接上主机,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在反复的闪烁(黑屏),如果把程序板与屏之间的连线拆掉,指示灯就会正常亮(屏亮),于是判断为程序板问题,找一块来换后(是5V供电的),一通电程序板上与屏连线的插口旁边的一个三极管立刻烧掉,再换另一块板来还是如此,以为是屏上电路板的问题,经查又没发现有短路迹象,现在不知如何是好,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屏线选反或者屏短路了!

网友:
查屏的电路,跟驱动板关系不大,应该是屏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