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X 4AB2 测试卡直接跑C1到A0就不动了

楼主(2008-12-05):
如题,一开机测试卡就直接显C1,然后就到A0就不动了,如何解决?在线等,高手说下。

网友:
再问下,是内存的问题吗,如不是,哪该查哪里?

网友:
内存,把内存拿出来看看 还是读C1、AO的话
    像这样都是内存不过的

网友:
你刷你下bios。也不知道你的主板复问位不,cpu供电正常吗,内存供电正常吗,不好就压座,和北桥。有可能虚了

网友:
换CPU 刷bios

网友(2009-04-18):
我的板也是这样的,不过。如果插上独立显卡后又可以跑代码正常,不过一进安装系统画面时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