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12-05):
今天拿到一个P4的板,  客人说装不了系统。
    因没带系统的硬盘,所以直接接光驱  进winPE    在系统启动到要显示鼠标的时候  蓝屏了。  蓝屏代码就不管了。  没意义、、、
     以前听朋友说过, 把CPU核心供电的管全换了。。。 就OK了、、  但我没做。。  上来 看看大家有其他的办法没。。

网友:
不好修,如果外表没外伤,就把副件换了,还有cpu,有没有发热的元件,usb的阻值正常吗。不好就刷bios,

网友:
先更换下CPU 内存 硬盘都是好的话那要看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有没有坏的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今天刚修一例,cpu辅助ic坏,温度一点异常